家庭
松下PLC互锁不稳定

楼主(2015-06-29):
上述PLC程序实现上图时序,现在总是不定期出现YA来不及互锁YB就启动的情况或者YB来不及互锁YA就启动的情况,按理论情况应该是重复开关XA,YA和YB交互启动,现在由于互锁不稳定,不定时会出现YA只闪烁一下立刻跳到YB亮。 求大神解答。

楼主:
图片没出来,现在补上。

楼主:
现在不是就在XA后面么、我自己加了个小延时,效果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YA 和YB 互锁移到XA 后
现在不是就在XA后面么、我自己加了个小延时,效果好多了

网友B:
XA用上延脉冲试试吧。

网友C:
扫描的时序问题,把程序的位置适当的调整一下,即可解决

网友D:
扫描时间的问题,

网友E:
应该用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