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AN那个版本稳定,64位WIN7旗舰版

楼主(2015-06-29):
P8 2.4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A:
eplan在win7和谐都不算完美,用一段时间都会有提示,需要重新复制一个文件。在xp下2.1比较好用的,我现在win7用的是2.3的版本,有时会闪退。大部时间还算正常,就是3D部分要求比较高,4G的内存几乎无法操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我再按个2.3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