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运动控制点动与定位该怎么一起使用

楼主(2015-06-29):
最近在写一个程序,用FX3U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想同时用点动和定位功能,就是可以点动控制电机前进后退,停下来后再输入绝对位置时又能自动运行到对应位置,DRVA能做到定位功能,但点动该用什么指令啊,以前用的PLSY,但这会使D8340里面的值累计,不知道该怎么用才好,求教各位给点帮助。

网友A:
点动用 DRVI 就行啊。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吧,有程序案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