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2N

楼主(2015-06-29):
三菱QD75D2N 用差动的方式驱动IAI电缸 模块与电缸运行灯都正常 但是电缸就是不动 用软件单独驱动电缸动作没有问题 利用三菱FX-3U的PLCY0 Y4通过差动转换驱动电缸也没有问题 想问问各位定位模块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A:
监控一下模块的当前位置,看是否有数值变化。
如果数值的确有变化,那检查一下接线
QD75D2N是差动的,两组脉冲,与FX3U有区别。但你说的是说转换过的,不知道转换过的脉冲是什么形势的。

楼主:
之前是用的FX3U的就买了个集电极转差动的转换 现在改Q系列的 模块数据有变化 就是不伺服不动 就接了四根线15 16 17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