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9):
图中红框中仪表有什么作用?
如何操作?
它会引起主变压力释放保护动作。  [attachment=136831]

网友A:
压力保护器把 !超了设定的 压力呀 就 动作@

网友B:
瓦斯继电保护,防止油变内部由于运行温度导致压力过高的保护装置,接线在常闭或常开触点上,提供报警信号或切断主变真空断路器
  • 下载积分:+1(sanlihu)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当变压器因某种原因油压升高时,油膨胀,最后充满整个腔室,观察发现腔室内混浊不清,排油排汽后,变清晰。过几天又是同样,一个月不排,压力释放保护动作报警。
    请问这正常嘛?我怀疑主变内部有故障。(注:主变是无载调压,分接开关没有动过,按理说正常温度变化不会产生气)
    大家怎么看
    在取油去化验前该如何办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