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选型问题

楼主(2015-06-29):
我厂是燃煤供热公司 除灰除渣机必须保证不停运转 在生产中 出现 链条断裂,链条卡主等问题 影响生产 请问选用什么设备能及时发现上述问题?
说明 1. 链条断、卡主时电机继续运转 从变频和电机电流等切入 无济于事 。
2. 另外 链条特别大 而且速度慢 用磁脉冲传感器监测脉宽也不可取 。
3. 链条浸泡在脏水中用光电传感器 不行。
本人才疏学浅 实在想不到用什么方法监测除渣机工作状态。请高人指点?

楼主:
就没人给点建议吗 这么冷清

网友A:
给链条加个弹性张紧器.....上面装个位置开关.......

网友B:
链条不会是全部浸泡在水中吧
永远年轻

网友C:
楼主说的三种方法都可以实现检测链条是否运动的,只是电流检测可能有时会误动作,链条的两端总不会浸在水里吧?转速慢你可以增加转速传感器的检测点啊,总不会1分钟一个脉冲都没有吧?

网友D:
安装对射传感器,安装位置在靠近脏水上端链条松的这一段(这段没有水,链条处于松弛状态。不要检测张紧段)。当链条断或卡时,松弛段链条张力会有较大变化,链条位置会变化,可被检测到。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检测,可在PLC中做适当的检测时间判定(如在连续5秒检测到变化判定有效,低于5秒无效)

网友E:
变频器检测电流怎么不行了,这个楼主能给出原因吗。。。只要是横转矩是变频器肯定是可以检测电流的,只要负载与电机脱离电流肯定急剧下降,如果卡住了电流也会有大的攀升才是。。

网友F:
从动轴上加小齿轮带动一大齿,接近开关检测大齿

网友G:
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增加一个 从动装置(或原本的从动轴,如果环境可以),加装编码器,然后就是对脉冲的处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光临指导 我试着去尝试尝试

楼主:
回复电流检测不好用的原因 其实检测电流最方便也也容易操作 但就是误报警太多 因为落灰渣大小阻力不固定 。 不过我打算借鉴楼上一位家人的方法,采用计时方法超过多少秒为一次有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