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稳定

楼主(2015-06-29):
人机界面最近总是一闪一闪的,但有时确很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跟干扰相关还是屏坏了?

网友A:
可以加我,到时给你分析下原因

网友B:
哪里闪,背光闪还是画面闪,到多数是背光闪忽亮忽暗应该是背光电路问题;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C:
通讯没做好有时触摸屏也会闪dew。

网友D:
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C:
又来回复了,这次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了,开始以为是通讯线或者程序问题现在看应该不是,好像显控触摸屏的通病。一定找到原因继续。

网友E:
是背光灯闪还是画面闪?
爱在心中

网友F(2015-08-23):
应该是背光亮度不稳定所致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G:
不了解,等待大神的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