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里该怎么计数。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5-06-29):
这里不知道该怎么统计计数了。。M7 M8 M9 M10 M11 M12(1和2手动正常,偏下 偏大) M13 M14 M15 M16 M17 M18(自动1和2 正常 偏小 偏大)。NG有好多种,若是用普通指令。不知道可否用比较指令来写

网友A:
用inc指令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