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井下皮带用三台电机带的而且全是变频的,它一起动瞬间干扰我的电控设备丢站严重,变频器厂家没有在变频器上加电抗器,只能在我自己设备上加抗干扰的东西,各位大神有啥好法不。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

网友B:
控制通讯线远离动力线;
单独穿金属管之类;
用屏蔽线;
做好接地处理。。。    也是措施。

网友C:
变频器降低载波频率对周边干扰会降低,控制回路与变频输出线最好分开走
关键是变频器那不能动

网友D:
加磁环有效果。
不断向前

网友E:
变频器多大功率,楼上的都是好办法
方法都行,关键是不能在变频上做文章,矿上不叫动

网友F:
把变频器移走吧!
变频不能动

网友G:
控制器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H:
以前做个设备也是和变频器一个箱子。怎么弄都不行。后面单独一个箱子OK,

网友A:
         叫变频器厂家解决变频器对其它部分的干扰问题。

网友I:
加装进出线电抗器

网友J:
主要看你具体的干扰位置:
1:通讯线使用屏蔽电缆
2:有条件的话使用比较成熟的总线通讯方式
3:变频器电缆使用屏蔽电缆
4:将变频器使用金属盒子罩住
5:可以考虑用金属网盒将变频器罩住

网友K:
可以把变频器搞成频率由小到大!慢慢启动!不 冲击电源!!!你 可以 设一 下@!

网友K:
也 可以 在 电路上 加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