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如题,第一次用 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
端子排上的细节图

网友A:
这个没假的吧,至少现在没有吧。三菱PLC那块仿的比较多,变频器不是很清楚,反正没见过。再看芯片有点胶,看的不是很清楚。是真的

网友B:
假货太多了,我用的三菱伺服控制器就碰到过多次,往往是使用一段时间开始报警,拆机一看电路板是赋新的,甚至螺丝都未拧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货太多了,我用的三菱伺服控制器就碰到过多次,往往是使用一段时间开始报警,拆机一看电路板是赋新的,甚至螺丝都未拧紧

哥们,你能告诉我们谁家能造出假的伺服驱动器么,这个是需要内部OS的,而且芯片都是三菱自己的,能假冒出来太强了。

网友D:
新出来的产品还有假的!我看三菱还是早点关门好了!
回复4楼,三菱伺服没有假的!只有翻新的,但是说到内部OS,这个还是可以搞定的!

网友E:
这个还没有假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能告诉我们谁家能造出假的伺服驱动器么,这个是需要内部OS的,而且芯片都是三菱自己的,能假冒出来太强了。

看来你还没碰到过,现在都有低价回收变频器、伺服控制器,难保他们不会处理组装、翻新,然后按代理商家价格出售,我确实碰到过,从外表也能看出来,喷漆着色不均匀、螺丝未打标记等,只可惜我不在原单位干了,要不然我会晒上几张图片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