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A4伺服问题

楼主(2015-06-30):
各位大侠,项请问下,2个A4伺服怎么样设置主从,参数里面没有看到这一项,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是松下伺服吗?松下伺服485或232通讯可以设定站地址的,这个伺服是几年前的产品了吧。

楼主:
是的,2个松下伺服直接在X5插头内连线,从伺服的是用主伺服的A,B相脉冲输出信号进行控制,伺服的参数没有看到设定主从的参数,请指导下

网友A:
你这种方式是脉冲控制无所谓主从,因为没有通讯,需要通讯时才需要设定地址,如有疑问可以留下电话以便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