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不能自动启动

楼主(2015-06-30):
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该服务不能自动启动。设置为自动启动类型后,关机重启后还是不能自动启动,已卸载重装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求解决.......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没遇见过。防火墙,360,杀毒,检查下有没有被禁

网友B:
登入身份是否管理员?

网友C(2015-08-02):
我的西门子S7-5.5 SP2软件现象和你的一样,每次都要从管理中找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启动,然后才能启动编程界面,求答案!

网友D:
用的金山毒霸吧,我的也是这样,单位装的360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手动启动服务后,然后再切换到自动,关机重新启动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有重新安装了,wincc安装过程中有些东西没有正确注册到注册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