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助

楼主(2015-06-30):
各位朋友:以前用三菱MR-J3-A伺服,我都是用PLC发DC24V脉冲,集电极开路方式,但是现在我要用运动控制器接差分方式,而运动控制器是DC5V脉冲输出,这个怎么解决?也做过PLC发DC24V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加2K电阻。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A:
光耦转换?

网友B:
直接接成差分方式就可以了,不需要接电阻,就像接定位模块一样

网友C:
直接接成差分方式就可以

网友D:
J3伺服有差分输入,运动控制输出差分,本就是绝配!

网友E:
差分方式接线就可以了,差分是有源的,看说明书,有专门接差分的脚

网友F:
加2K电阻

网友G(2015-08-05):
直接把控制卡的差分信号给三菱伺服驱动器不就完了嘛,还转什么转,对号入座,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