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我要做一个钻孔机,要求么个钻头多要有上下位信号,只有所有钻头多到位才会有输出,那位大师有什么好方法呢 ?急用谢谢

网友A:
sfc  并行分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限制条件不就好了,只有条件到了 才能输出

网友C:
多轴器 多头钻 啊
只要孔距足够
十来个轴一次加工完成
 硬件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怎么检测钻孔的时候,钻头的位置时候是否预定位置对吧?不了解现场,不知道轴的侧面方不方便加电子尺,模拟量输出,PLC读取位置信息,用触摸屏做上位机,设定钻头预定位置到达才启动,多轴就多加电子尺

网友E:
直接串起来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F:
对呀!加单一点就 把探测器的通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