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马达断路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5-06-30):
我们普通DZ47的断路器一般选2倍电机额定电流,这样才能保证启动时不跳闸。但是西门子的马达断路器上面的调节电流一般选与电机电流一样大吗?还是也要选2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A:
不用,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就行,西门子和ABB都有电动机专用的断路器,特点是启动时有延时脱扣来避开启动电流。

网友B:
主要是我们常用的断路器的脱扣曲线时C曲线,你选择D脱扣曲线,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电机的1.2倍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我们常用的断路器的脱扣曲线时C曲线,你选择D脱扣曲线,断路器的额定电流是电机的1.2倍以上就可以了
D型的也要1.6倍额定电流以上,否者也是要跳的,而且如果是大点功率的风机,至少2倍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C:
选择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大一档的断路器比较保险

网友D:
西门子和ABB都有电动机专用的断路器,特点是启动时有延时脱扣来避开启动电流。
vto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