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GX Developer装在虚拟机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30):
把GX装在虚拟机里面编程,怎么通讯总失败呢?需要怎么设置呢?
交流学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交流学习

网友A:
虚拟机的可移动设备的那项中需要选择的通讯端口接入设备。

网友B:
你应该是没选择相关通讯协议或者端口设置有问题,通讯协议一定能够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协议,不然你是无法正常通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