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64RD,通电后,CPU错误代码1401,怎么解决

楼主(2015-06-30):
CPU是Q06UDHCPU,
上电后发现运行灯不亮,错误灯常亮,
CPU错误代码是1401,
问三菱客服,说是模块故障,可我换一个还是这样子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急!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我把他移到别的插槽就可以,有可能是插槽的问题,现在连上空插槽都报1401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