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30):
如图,讲将三菱的MR-J2S换成台达B2伺服该如何接线?

网友A:
台达手册内有样例。
[attachment=136891]
[attachment=136892]
大师,你好我定位模块又出问题了,   要求双速定位,第一段速度能运行,第二段速度不能执行,模块上的脉冲等一直在闪烁,第一段执行时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