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求教

楼主(2015-06-30):
1、隧道照明控制
隧道照明设备分别有洞内加强照明回路、基本照明回路1、基本照明回路2和洞外高杆灯四个。照明要求按照北京时间进行控制,各个时间段的照明控制方案见下图。
各个灯的控制点有一个数字量输出点(DO点)和一个数字量输出(DI点)。
要求:基于上述控制要求,用CX-Programmer软件绘制梯形图并完成模拟仿真控制。

网友A:
首先,你要使用带有时钟的机型。
然后将时钟寄存器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这种学生作业论坛例程也不少了。
Good Luck~

楼主:
再请问下 因为对欧姆龙指令还不是太熟悉,想问下就像给出的题目那样如何用欧姆龙指令调用北京时间,并且来进行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B:
最简单是用时控开关控制,简单,成本低。plc你还要搭配人机界面。
你直接比较plc自带时钟就可以了
要多少路写多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