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查找指令

楼主(2015-06-30):
现在比如有D0-D7 ,8个寄存器,有没有什么指令能直接查找8个寄存器的值,比如说只要其中任意一个的值等于5时,然后给出一个信号。谢谢。

网友A:
LD= K5 D0Z0
Z0 0~7范围内变化
变址比较

网友B:
ser这个指令可以
下载积分:+5(wzy139076378) 热心助人!

网友C:
附议2楼,数据检索指令可以

网友D:
LD= K5 D0Z0
Z0 0~7范围内变化
变址比较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给2楼个赞

网友D:
fifw 与fifd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