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的伺服电机要跟着分度盘一起公转 怎么布线

楼主(2015-07-01):
有个分度盘 分度盘有个伺服电机 而伺服电机要跟着分度盘一起转 而线也要跟着转 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从分度盘中间穿过去 不要一个方向一直转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得要去找机构设计的家伙,这问题也是机构设计上的一个禁忌

网友C:
这问题只有找机械的解决才是治标又治本!

网友D:
搜下集电环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E:
电滑环,跟着机械一起转,不影响供电与信号。可以定做的。

网友B:
楼上都说集电环可以,你们都没有看LZ说的是伺服电机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不可能用集电环就能用得

网友F:
http://www.moflon.cn/mz060.html
导电滑环1~120路可选

网友G:
换我的话,直接叫搞机械设计得那家伙想办法,不然就不和他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