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1:1通讯RD亮但不闪烁

楼主(2015-07-01):
各位师傅们好:请问一下,FX1N做1:1通讯时,SD闪烁,但是RD亮不闪烁,刚开始时主站输入从站有输出,但是从站输入主站没有输出,后来把PLC参数设置取消,再通讯从站输入主站就有输出了,不过RD灯还是不闪烁,只是一直亮着。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呀?求指教!

网友A:
有发送没接受呗

楼主:
可是不知怎么搞呀,从站输入时主站又有输出

网友B:
硬件问题不大,估计是程序的通信格式没搞对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谢谢,不过,SD闪烁,RD ..

楼主:
终端电阻是不是只要装一个就可以呀

网友C:
不闪烁可能是波特率太高了

网友D:
通信正常吗?
通信正常的话,
通信频率快了就是在闪,也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