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取代触摸屏的软件

楼主(2015-07-01):
现有设备上一台台式电脑和一台PLC
我想在电脑装一款软件直接与PLC通讯
而不是把台式换成触摸屏与PLC通讯
求免费的软件

网友A:
1.PLC编程软件,可以通讯编程
2.组态软件,可以监控PLC状态
能推荐下软件吗

楼主:
那组态软件用昆仑通泰的可以吗
怎么设置啊

网友B:
PLC是什么型号?通讯协议是什么?PLC源程序或地址表有吗?
先搞清楚这些,才能确认能否用上位机软件连接该PLC。

网友C:
wincc intouch 昆仑通态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