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1):
GX2做的结构化程序,新手做的。大师勿喷
  •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luohe0) 真是好人!
  • 下载积分:+5(sunwenhui-1) 感谢分享!

网友A:
    s7200的思维,小项目还行

楼主:
    确实是小项目。不知道能不能指导一下 大项目的话会怎么做

网友A:
    主程序写在“程序部件”里,FB用来写需要重复调用的程序,比如有10个电机,3个电磁阀需要控制, 把电机程序和电磁阀的程序 写到FB里,主程序直接调用

楼主:
    我应该做的是差不多吧,只不过我全部用了全局变量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写在“程序部件”里,FB用来写需要重复调用的程序,比如有10个电机,3个电磁阀需要控制, 把电机程序和电磁阀的程序 写到FB里,主程序直接调用

网友B: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C:
    FB实际上是用来编成类似固定指令的一个功能

网友D(2015-08-08):
互相學習求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