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RST D108

楼主(2015-07-01):
RST是复位指令,程序中RST D108 如何理解?

网友A:
把D108里的数据清零
谢谢指导

网友B:
把D108中的数据清零

网友C:
清零对d108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D:
多看看有关方面的视频教学或者书籍
独自漂泊

网友E:
上面说的对 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