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输入模块(其他模块)自身带不带短路保护的?

楼主(2015-07-01):
公司里面的S7-300有一个数字输入模块的输入端是用接近式传感器来导通的,现在发现有一个接近式传感器短路了,造成该输入模块的全部点都没有输入(输入显示灯全都不亮),而其他数字输入模块正常,把短路的接近开关拆掉后,该输入模块就正常了。所以有点疑问是不是输入模块自身带有短路保护。

网友A:
什么输入模块啊?数字输入的话,是测量电压的。你的传感器短路了,是不是输入电压不够了模块就没有输入了?估计和电源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