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Q02H CPU 透過 QD75M2 模組 控制 MR-J2S 正逆轉問題請教

楼主(2015-07-01):
請教版上前輩
目前小弟的機台 使用Q02H CPU 透過 QD75M2 模組 控制 MR-J2S
目前是逆轉
但因為需要改成正轉 請問是該修正哪一個參數呢?
有使用Gx-Configulator QP 軟體 但實在找不到該調哪個參數
請版上前輩幫忙

网友A:
你QQ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 沒有QQ耶
請問控制正逆轉的 我查手冊是Y8/Y9(軸一)
但是程示裡面沒有寫這個點

网友B:
可以直接修改伺服驅動器的參數 OP9 改變旋轉方向。
[attachment=136934]

网友C:
Gx-Configulator QP裡面有馬達的參數,預設值CV改成CCW就成反向了!!!
lvhonjun

网友D:
在QD75M2模块里,伺服参数里面修改“旋转方向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