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01):
2相的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细分为1 ,用PLSY指令发送200个脉冲(发送频率为100)。但旋转了一圈半,这是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发送的频率只是电机的转动速度。步距角乘以脉冲才是转动的圈数。如果旋转圈数不对肯定是你设置有问题。脉冲数多了,或者细分有问题。

网友B:
你的细分设置有问题

网友C:
细分设置有问题,
步进角有问题。
只有这两种情况会影响

网友D:
看一下 细分对应或步距角是不是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