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授权删除AX NF ZZ件后再怎么办?

楼主(2015-07-01):
]删除完了就行了吗,还需要再干嘛?请说大侠们详细说一下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有需要授权才能运行的软件,则删除后需要再重新授权。

网友B:
授权删除后,软件不能运行,如需运行软件,重新安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