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机文本程序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15-07-02):
在pvc管材行业有一种机器叫配方机。工作原理如下:该机有8到10个贮料柜,每个柜安装一个螺旋叶进行添加原料,添加量由称重系统拈制,添加速度由变频器控制。现在又来说到的文本程序,该机程序就如文章那样,触摸屏提供能修改的数据写入窗口,然后保存起来,能保存8到10份生产原料配方的数据,使用到各配方时将文本调出,按发送文本,plc就按照文本里的数据来运行,非常方便喔。目前大家有没有接触到这种編程方式,我问了好多个老师傳都说不见过。但现实是这种编程方式的机械已用了好多个年头,大家也来说几句吧!
tyjksd3535

网友A:
这个在塑料机械中早就普遍使用的了,2010年我在凯德塑机做程序开发的时候早就用过。在橡胶行业密练中心自动化控制用的也是这样的,根据各种塑料、胶料配方自动完成称重
永远年轻

网友B:
工控里经常会用到配方,如现在的3轴弯管机,每种零件弯曲的送料长度、角度、倾转都不一样,所以都是用配方的方法。操作者只是调取零件号即可。

网友C:
基本现在的触摸屏,PLC都都可设置配方,主要看存储空间大小,大的话存几千上万个配方,或者直接从SD,U盘读取本配方。

网友D:
没有 用过配方

网友E:
我也常用配方,專用機常用在一機適用多種尺寸上,這種時候配方就很好用了

网友F:
配方功能用EXCEL做也可以。同样很方便。把DDE玩转了,做配方简直是小儿科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