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轴堆码机的程序

楼主(2015-07-02):
求一个三轴堆码机的程序,主要不知道Z轴怎么控制,有知道的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要是有做过的可以给个程序参考下那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用三菱FX-3UPLC 控制

网友A:
程序都必须根据实际来编写,虽然说原理是一样的,但是编程思想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堆垛一般4轴,设计机械没有,很多不同的机械结构

楼主:
就前后、左右、上下、三轴

网友C(2015-10-18):
这个可以给你点思路,第一次上传,打不开M我

网友D:
学习了5楼朋友的sfc编程方式
独自漂泊

网友E:
谢谢5楼分享,下下来看一下

网友F:
我怎么下不了5楼的程序,求分享...193422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