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的具体接线

楼主(2015-07-02):
这个两个和PLC怎么接线的啊 一头雾水。。

网友A:
你的说明书呢?
小白,说明书看不懂

网友B:
L N 电源
A+ A- B+ B-接步进电机
pls+ pls- 接脉冲 若是plc集电极 pls+ 加上拉电阻 接电源 pls-接 plc Y0等可发脉冲输出点
DIR+ DIR- 接方向 若是plc集电极 DIR+ 加上拉电阻 接电源 DIR-接 plc 方向控制输出点
FREE+ FREE- 应该是激活端口
err+ err- 异常输出
下载积分:+2(hanlonman201) 热心助人!

楼主:
说明书,不过很多地方看不懂

网友C:
2楼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D:
学到了 好多 东西

网友E:
参考二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