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出现等幅震荡,气体介质没有波动,现场也没有震源,阀门的压缩空气也没有漏气,不知是阀门定位器的问题还是pid整定参数的问题,具体怎么弄,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很多,也可能是阀门定位器故障,也可能是流量或压力反馈有波动

反馈元件的问题,谢谢指教!

网友B:
是不 是里面水太多了 @要 放水了

网友C(2016-01-25):
引用 网友B:
是不 是里面水太多了 @要 放水了

说的不错我也遇到过,一套多效蒸馏水机开始用的好好的,有段时间压力忽高忽低气动调节阀来回震荡,最后查出一效蒸发器进水过多淹了,导致压力失衡出现震荡!适当加大一效排放阀开度问题解决!

网友D:
不知道现场工况,只能说不是阀本身就是PV值在波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