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FX3UPLC做1;1通讯

楼主(2015-07-02):
你好!我用两台FX3UPLC做1;1通讯,模块是FX3U-rs485-BD 我把主站程序和从站程序上再到PLC里,两个485模块的SD ,RD 指示灯没有闪烁!接线是正确的!不知道到那个地方设置错误了!望各位师傅能帮小弟解决一下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
我也做过一样的,指示灯也不闪烁,但通信正常。

网友B:
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C:
SD ,RD 指示灯没有闪烁
说明都没有发送和接收
请按照通信手册检查程序设置和线路!
NN网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B:
通信正常时指示灯是常亮的不闪烁,没有链接上指示灯才闪烁的。是不是485BD里面的电阻没有打到110欧位置呢。

网友D:
可能是 主从关系配置的问题, 主站M8070=1 从站M8071=1

网友E:
把关系配置搞好,主站M8070=1 从站M8071=1 ,N:N的比较简单,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F:
楼主可否把程序上传给大家共享

网友G:
楼主你已经搞定了,那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么多的人都帮了你的哟》!

网友H(2015-09-11):
這個我有玩過,燈也會閃只要接線正確沒什大困難
有程式可以分享給各位參考
FX3u-485-BD-2 fx3u兩台互傳.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