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2):
大家好,请教下哪位大侠有做过PLC检测电脑键盘按键的好坏。即按下键盘上的任一按键,若该键正常就给PLC一个信号,然后在触摸屏上做个状态灯显示该键是正常的。
目前只知道用LABVIEW软件可以检测,但个别按键不支持。请大家提供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用鍵盤掃描的方式去接線吧,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鍵盤掃描的方式去接線吧,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感谢热心相助,但真不理解你您的意思,能否说的详细些。
另我用LABVIEW测试时发现些问题:1 不能同时按下多个按键,否则检测不准。2 有些按键检测不出来。如截屏键,鼠标键等。不知用PLC检测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B:
两个一起肯定不行,键盘不是这样输出的,这个已经被键盘的原理所制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一起肯定不行,键盘不是这样输出的,这个已经被键盘的原理所制约了

就是這樣嚕只能一個一個按鍵測,畫圖太麻煩了,鍵盤的線路你有概念沒??

网友B:
没得办法,你看键盘应该是串行输出的,或者是一种编码输出,这个没有研究过,反正就那么几根线,一个一个按是肯定了,就是看怎么去设计这个按的过程。

网友B:
给你个机械结构的参考,一个步进,一个气缸,你看键盘上6排按键,步进定位,然后气缸推,从左到右,或者右到左一次全部按了,就会有一排的信号,接着就是检查了。
  • 下载积分:+3(suiyuan666)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B:
    `1234567890-
    qwertyuiop[]\
    asdfghjkl;'
    zxcvbnm,./

网友C:
    可以当机器按下一 个键!如果坏了 !就 没有电输出>>>>>>>....好 就 有 电 输出。。。。。你 懂的  !@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我估计labview思路和你的不一样,他应该是借助计算机自身的硬件及算法软件,指示读取计算机的数据然后处理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labview思路和你的不一样,他应该是借助计算机自身的硬件及算法软件,指示读取计算机的数据然后处理输出

    LABVIEW使用非常方便,把键盘插上电脑,编个程序就可以检测了,但有几个按键不支持。

网友E:
用PLC 的话,就用PS转RS232信号的转换器,将RS232信号接到PLC,用PLC去判断代码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