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变频器的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5-07-02):
谁能告诉我变频器的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的区别,还有伺服的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的区别,是不是在转矩模式下就输出的转矩是恒定的。

网友A:
記得轉矩模式下,調整的是扭力的樣子,也就用過一次,印象有點模糊了,當時是用在合板接板上

网友B:
顾名思义,转矩模式控制的是转矩。

网友C(2015-08-01):
转矩受外部负载影响小。速度影响大

网友D:
变频器的转矩模式是使变频器工作在转矩恒定状态,速度是变化的。速度模式是使变频器工作在速度恒定状态,转矩是变化的。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