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attachment=136950]

楼主:
难道是数据超过上限了吗

楼主:
改成32位的用DDIV后
、D7里面的数据又变了 [attachment=136951]

楼主:
是D6不是D7
说错了

网友A:
如果你要改32位,第一行的MUL也要改成DMUL,否则它会出错。

要么全是16位,要么全是32位。

网友B:
请注意,
如果改为32位,
DDIV中的 D6这个数据是D6、D7两个作为1 个32位数据存贮。

网友C:
32位与16位数据混合使用的逻辑问题

1) MUL D7 K1000 D106
  D7, K1000 是 16位元,  D106 是 32 位元

  (12500 x 1000 = 12,500,000)

2) DIV D106 D6 D201
  D106, D6 是 16位元,  D201 是 32 位元
  把D106换成 16位元, 仅剩下 -17376
[原本是 12,500,000 => Hex BEBC20, 换成 16位元仅剩下 Hex BC20 => -16376]

  (-17376 / 25 = -695)

3) MUL D6 K500 D7
  D6, K500 是 16位元,  D7 是 32 位元

  ( 25 x 500 = 12,500)
  • 下载积分:+2(chenhong) 真诚感谢!

网友D:
    一般我寫程式的習慣都會跳一個暫存器,譬如D1,3,5,7,9可以避免溢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