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的客户以以后维修方便不让PLC程序加密,提供全套图纸,可是他们却偷偷拷贝出来研究复制机器,我们的劳动成果啊,就这样拱手让人,心有不甘,请问如何让从PLC内上传出来的程序也不能用呢

网友A:
把PLC编程口改一下,相应的你的编程线也对应的改一下,别人想连接你的PLC想看看程序,要么连接不上,要么就烧死他。这个方法可能有点损哦,慎用。
正在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LC编程口改一下,相应的你的编程线也对应的改一下,别人想连接你的PLC想看看程序,要么连接不上,要么就烧死他。这个方法可能有点损哦,慎用。

这个改了 影响连接触摸屏不???

网友B:
呵呵,呵呵,触摸屏有吧,写点宏在触摸屏里面

楼主:
要是每个PLC有一个单独的机器码就好了

网友C:
有没有只能查看维修,不能拷贝程序的方法。

网友D:
期待好的方法出现,

网友E:
其实也很好做的,直接用每台使用前都需要授权,而每次的授权都会变动,客户就没法使用复制使用了,嘿嘿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F:
加密,及用比较新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G:
某牌plc有機碼,,縱使程式一樣但是運轉不能動作

网友H:
换个外壳   用个小众plc

网友I:
小型设备要仿制电控程序根本不是问题,只要知道设备动作过程和产品生产流程就可以自己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型设备要仿制电控程序根本不是问题,只要知道设备动作过程和产品生产流程就可以自己编写。
用PLC来控制的任何设备仿制都不是问题,不管是电控还是机构,不能说别人能仿我们就不防!!!那是我们的劳动成果

网友I:
要防止他人仿制最好就是你的产品申请专利,通过法律来保护,不然你用什么方法都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J:
一般的程序加密没意义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三菱的PLC使用FB功能块,
加密FB功能块,不可读取,
只可以读出主休程序,就是复制也不全。

网友L:
一是程序多写点陷阱。关键数据,必须程序写好了,再用电脑设置一些参数才能运行。如果有触摸屏,可以写个这样程序,开机先检查对方是不是空白,是拷贝的。特定寄存器不是特定值,自锁机器,删掉自己一些数据。如果他们不同时破解,机器运行不正常
二是使用不能上传程序的控制plc,比如有的国产plc如果密码设置12345678,就不能上传。有的直接不能上传
三,程序调试好,把通讯口破坏了
四 ,程序可以写成一检查到到编程模式,即将上传程序,程序就自杀。下面是别的高手做的,我一直没研究出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42303-keyword-%D7%D4%C9%B1.html

网友M:
我 有 办法!加个加个内存控制总线路!!当内存等于多少才 可以用这个程序!他考了程序不 加内存数值是 复制不 了的

网友N:
把程序写的别人看不懂 比如几百步 写成几万步 ,在里面加入各种不可逆算法 验证码 机器码 循环码 动态码 包过程序自检 配合触摸屏 第三方通讯设备 组成一个闭环验证系统 这样无解了就算得到程序依然是无字天书。

网友O:
换个思路,多给采购设备的一些回扣就好了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