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换向时震动

楼主(2015-07-03):
步进电机正转时按下按钮给它倒转信号时会猛的一震 怎么解决 还有就是我做了一个电机复位的开关 不管电机转在哪里按下按钮就复位碰到接近开关停掉 但是这里碰到开关也会震

网友A:
加减速度设定,
如果高速度运转,突然停止,肯定会震动。这就是惯性产生的力。

楼主:
教我一下好不好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系统配置是怎样的。

网友B:
按下反转按钮时加一个定时器滤波,隔一秒或者几毫秒再输出反转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