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扩展通讯口组态问题。

楼主(2015-07-03):
小菜学西门子300plc,我有一个西门子315plc一个通讯口的不够用所以就买了一个通讯扩展模块,6GK7组态下载后上电315cpu,SF报警打到运行状态SF灯亮STOP灯也亮,不知为什么,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说是需要安装GSD文件,不知怎么弄还请大师帮忙,谢了。

网友A:
硬件组态的问题,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B:
西门子的通信模块,能够完成组态应该就不存在GSD问题了,组态设置估值没有选择好。

网友C:
这样的原因很多 ,组态,没加OB中断块,或是硬件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测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