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密集排线电流测量好方法

楼主(2015-07-03):
[attachment=136960] [attachment=136959]
每次在这种密集排线需要测量电流时都特别痛苦,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好的使用工具可以推荐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日本共立有一种叉形(U形)电流表2300R,测量这种线很方便。
真诚感谢!
你好,我是上海福禄克研发部的,请问你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对客户的密集测试痛点非常感兴趣,可以当面拜访你吗?实地考察你们的应用现场,我们有小礼品赠送

网友A:
还可以选择更好的测量位置。比如测量电机电流,可以从断路器进、出线端;接触器进、出线端等寻找空间大,方便测量的地方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