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一个按钮两种功能S7-200的一点小经验。一个按钮既可以当‘启动’用,又可以当‘停止’用。程序如上图。
于英剑

网友A:
看看,学习下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B:
这个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C:
貌似不能完成系统的停止,其实用个增计数器不就行了嘛

网友D:
有一些局限性,万一输入按钮按下时间超过设定值会怎么样?再修改时间加长?那么按钮按下2秒后又需要停止的话这段程序就不全面了!推荐用ADD_I指令加输入上升脉冲P来做比较可靠,当然还有其它办法也能实现。

网友E:
一个按钮当启动和停止可以这样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局限性,万一输入按钮按下时间超过设定值会怎么样?再修改时间加长?那么按钮按下2秒后又需要停止的话这段程序就不全面了!推荐用ADD_I指令加输入上升脉冲P来做比较可靠,当然还有其它办法也能实现。

        用按钮  与  M0.0   作为条件才能把M0.0复位  不就行啦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G:
总的来说思路方向对了,具体的细节模拟修改下就行了。楼主能分享心得经验,值得给点赞。熟手就是靠这一点点经验和灵感积累出来的。

网友H:
这个类似三菱的alt指令,用时间继电器规避触点2次以上的操作。

网友I:
可以不用他T33,直接用m0.1就行

网友J:
实践中,I0.0操作有很大的随意性,按下多长时间后放开?第一次与第二次按间隔多长时间?都可能影响程序的执行结果不同。所以程序有待完善。

网友K:
来个最简单的....做成现成的ALT指令.....

网友K: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EU
CALL   SBR0, Q0.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ALT: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VAR_IN_OUT
bit:BOOL;
END_VAR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N    L0.0
=      L0.0
END_SUBROUTINE_BLOCK
INTERRUPT_BLOCK INT_0:INT0
TITLE=中断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END_INTERRUPT_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