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3):
比较结果的位标志怎么显示(能流)不一样,但10.4,10.5输出又是正常的,实在是不明白,难道是监控软件的问题,
初学欧姆龙。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A:
电脑程序和PLC程序不一致。

楼主:
我是用的仿真软件,

网友B:
输出10.05在其他地方用到过

网友C:
应该等于标志显示不好,其实上面的比较不相等等于标注其实是不通的,只是显示通了而已

网友D(2015-08-03):
是仿真软件捕捉的问题吧,个人觉得
好好赚钱

网友E:
编程模式是监视不到的,要监视模式或者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