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加热导热油

楼主(2015-07-04):
想利用大功率微波器加热导热油在500公斤左右,使温度保持在130度左右,供设备使用,请问得用多大的微波器,在哪里买啊,有知道的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微波,直接用电阻加热器不好吗?电能变成辐射能再变成热能,是有损耗的。另外,用加热的功率取决于导热油传输的热功率(及设备需要的热功率)

网友B:
微波加热你把机器其他地方也 加热了 !带铁的 都跟着热了

网友C:
好像不太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