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B2伺服經常報警過電壓AL-002

楼主(2015-07-04):
測得電壓為231V,算不算高,什麼原因老是報警,同一台機其餘4個都不會報警,求解!

网友A:
环境温度怎么样,IGBT是否长期处于过热状态,如果存在过热因素的话,电器柜必须加装空调降温处理。

网友B:
你 可以看报警信息!看 信息是 什么 意思在 处理

网友C:
我以前有台A2的也是AL-002报警,后来发现是电源单相接线处没有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接法接才导致经常报警。你可以看下进线R S 或者R T是否按照说明书那样子接,个人经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