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同一款PLC但回零变了

楼主(2015-07-04):
原来的FX1S时好时坏了,换了一个FX1S,程序是从原来的PLC拷贝出来的,原来回零是不管在哪个位置按下回零按钮,自动回到零位,现在是在哪个位置按下回零,那个点就是零位,求指导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attachment=136989] 还有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不是線接錯了,還是外部有SENEOR壞了,檢查一下吧
线是按原来的线标接的,机器是新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圖的是意思是反向的意思
...取反?从没用过这个

网友B:
看着像是变成原点确认功能了。。。
是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我猜他試車時有改過線路,但線標沒換

网友C:
参数要跟着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