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鼠标键盘线 PS/2接口改松下FP0系列编程电缆

楼主(2015-07-04):
PS/2接口 鼠标键盘线改松下FP0系列PLC编程电缆,图中Pin1-6,7-8可不用连接。
[attachment=136993]
[attachment=136994]

网友A:
不错,不过我几年前就搞过了,用来解密不能用,上传下载程序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C:
已经使用过了,解密不行。我是用在FP-X系列上

网友D:
以前做过一条,

网友E:
都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