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3U-64MR 通信FX3U-485BD与宇电AI-7048通信

楼主(2015-07-04):
三菱FX3U-64MR 通信FX3U-485BD与宇电AI-7048通信
设备配套,原先一直都好的。AI-7048上一个热电偶坏了。换了新的就通信不上。FX3U-485BD指示灯RD灭,SD闪烁,查手册是发生数据,接收不成功
通信板和AI-7048分别换到另外一台相同机器上面都好的。通信线也量过了没问题。
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另PLC内部程序加密了。

楼主:
没人帮,自己顶!d=====( ̄▽ ̄*)b

网友A:
温控器要设定

网友B(2015-08-11):
监视D8120的值就知道通讯格式,然后在7048设置相同格式,再试着改7048的通讯地址,直至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