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上电抖动问题?

楼主(2015-07-04):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小小问题请教一下?
最近在弄步进电机,断电之后再上电的时候,步进电机有时候会抖动一下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消除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起始转速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C:
换伺服电机

网友D:
刚通电时正反磁场需要咬合,所有会抖一下。
可以把它想象成齿轮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不知有啥办法消除没?

网友E:
不需要处理,正常。最多差一个齿距。
下载积分:+1(飞仙遁帝)

网友F:
要改变参数调试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改变什么参数进行调试呀?

网友G(2015-08-26):
告诉你一个好的调试办法,联轴器先不要紧,步进电机上电,把要动作的位置调试好,再锁紧联轴器,下次上电位置就不会偏。

网友H:
一般起步频率过高,或者加速过快,就回定位控制容易失步,电机堵动

网友I:
学到了,谢谢
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