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04):
各位大大好~

目前我接線的方式有幾種~
1.
OPC 給 24V

PP 給0V
PG 給Y0
NP 給0V
NG 給Y1

伺服參數 為 正邏輯 ~可動(負邏輯不可動)

2.
OPC 給24V
PP給Y0
NP給Y1

伺服參數為負邏輯~可動

3.
OPC 給24V

PG 給Y0
NG給Y1
此時 PP與NP 必須接在一起 才可動(負邏輯)

以上~求解~感謝!

哪個才正確呢??

网友A:
这东西不是只看伺服的

首先要看你的上位机或PLC,发的是什么形式的脉冲,然后采用相应的接线

给你两个案例,一个是FX系列PLC使用脉冲+方向时,另一个是Q系列用差分脉冲的时候

[attachment=137000]

[attachment=137001]

楼主:
大大說的參數 目前是看得懂~

我用得PLC 是 FBS-40MCT

就是配線上 哪種才是正確~跟他為何三種方式 都會動!?

比較不瞭解 ~

至於 大大提供的
PAXX
PBXX
.
.
.
這類的參數 是否有規格表 可以參考呢??

感謝你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只看伺服的

首先要看你的上位机或PLC,发的是什么形式的脉冲,然后采用相应的接线

给你两个案例,一个是FX系列PLC使用脉冲+方向时,另一个是Q系列用差分脉冲的时候

大大這份資料不錯,能共享電子文件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份資料不錯,能共享電子文件嗎???

这就是我们自己随便总结的一些关键点。